我关于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的一点笔记

楼主(2008-04-24):
我关于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的一点笔记(自<SPWM变频调速应用技术>)
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
一、变频器的安装
  1、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1) 环境温度 -10℃~40℃
(2)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不超过90%(无结露)
(3) 其它条件 无阳光直射,无腐蚀性气体及易燃气体,尘埃少,海拔低于1000m
2、安装方式
(1)墙挂式安装
   变频器与周围物体之间的距离应满足下列条件:
   两侧≥100mm
上下≥150mm
(2)柜式安装
 单台变频器安装应尽量采用柜外冷却方式(环境比较洁净,尘埃少时);
 单台变频器采用柜内冷却方式时,应的柜顶安装抽风式冷却风扇,并尽量装在变频器的正上方;
 多台变频器安装应尽量并列安装,如必须采用纵向方式安装,应在两台变频器间加装隔板。
 不论哪种方式,变频器应垂直安装。
二、变频器的接线
  1、主电路接线
(1) 变频器输入(R、S、T)输出(U、V、W)绝对不能接错
(2) 主电路线径选择
 ① 电源与变频器接线和同容量电机的线径选择方法相同
 ②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要考虑线路电压降△U,一般要求:
   △U≤(2~3)%Un
   △U的计算公式为:(见6楼)

  式中: Imn-电机额定电流(A)
      R0 -单位长度(每米)导线的电阻(mΩ/m),可查下表
       L-导线的长度(m)
标称截面积/
1.0 1.5 2.5 4.0 6.0 10.0 16.0 25.0 35.0
/(mΩ/m)
17.8 11.9 6.92 4.40 2.92 1.73 1.10 0.69 0.49

表:电动机引出线的单位长度电阻值
 2、控制电路的接线
(1) 模拟量控制线应使用屏蔽线,屏蔽一端接变频器控制电路的公共端(COM),不要接变频器地端(E)或大地,另一端悬空。
(2) 开关量控制线允许不使用屏蔽线,但同一信号的两根线必须互相绞在一起。
   3、变频器的接地
   多台变频器接地,各变频器应分别和大地相连,不允许一台变频器的接地和另一台变频器的接地端连接后再接地。
三、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加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除改善功率因数外,还有以下作用:
(1) 抑制输入中的浪涌电流
(2) 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
电抗的选用:
(1) 电抗器电压降不大于额定电压的3%。
(2) 当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或变压器容量超过变频器容量10倍以上时,应配电抗器。
四、变频器的抗干扰
1、 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
主要来源于电源进线。当电源系统投入其它设备(如电容器)或由于其它设备的运行(如晶闸管等换相设备)时,容易造成电源的畸变,而损坏变频器的开关管。在变频器的输入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可有效抑制来源于进线的干扰。
2、 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
(1) 干扰信号的传播方式
空中辐射方式 以电磁波的方式对外辐射
电磁感应方式 通过线间电感而感应
静电感应方式 通讯线间电容而感应
线路传播方式 通过线源网络而传播
(2) 抗干扰措施
① 变频器侧
感应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通过正确的布线和采用屏蔽线来消弱
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可以在线路中串入小电感来消弱
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通过吸收方法来消弱(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
在变频器输出侧和电机间串入滤波电抗器,可以不仅起到抗干扰作用,还可以消弱由于高次谐波引起的附加转矩,改善电动机的运行特性。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绝对不允许用电容器来吸收谐波电流。
② 仪器侧
电源隔离法 仪器电源侧接入隔离变压器
信号隔离法 信号侧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五、变频器的测量
  1、输入侧
输入电压 各类仪表均可使用
输入电流 以采用电磁式仪表为宜,热电式仪表也可使用
输入功率 可用电动式仪表
2、输出侧
输出电压 选用整流式仪表,如采用电磁式仪表,则测得的是基波电压值,数值偏低。绝对不采用数字式仪表。
输出电流 以选用电磁式仪表为宜,热电式仪表也可使用
输出功率 可用电动式仪表
3、绝缘电阻的测量
测量外接线路的的绝缘电阻时,必须把外接线路和变频器的一切联系断开。
变频器主电路绝缘电阻的测量,必须把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都连接起来(R,S,T,U,V,W连成一条线)。

网友A(2008-11-28):
引用 网友B: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