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编程的疑惑

楼主(2008-04-25):
如果在步进梯形图中使用了如上下沿检测指令LDP,LDF,ANDP,ANDF,ORP,ORF,PLS,PLF在状态S处于ON,OFF时他们是如何运算的?定时器T又是如何运作的?在状态S OFF时对应的步进程序是被跳过不执行还是以执行条件不满足但照样要扫描(因为这对于边沿检测指令的运算很重要)?

楼主:
如果边沿检测指令用在并不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中或者是在有跳转CJ和循环FOR-NEXT的主程序中那么它是如何来对输入状态进行采样并运算?PLS  PLF指令的输出元件又是如何动作的呢?手册中都没说清楚,请知者网友不吝赐教!多谢了!

楼主:
我的疑问已经贴入上图中,图片是从手册的PDF文件中节选出来的,反复的在看手册,疑问多多啊,有点头痛

网友A:
楼主辛苦。贴这么多图。第一张有点大了。可以缩小一下

楼主:
顶一顶,希望有人指点

网友B:
理解下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C(2008-05-28):
没有看你的程式,太麻烦,可以给你建议,只有当当前的S状态在ON的情况下才检测S状态里面的上下沿什么的,当前S状态 OFF后,里面所有的输出都为OFF,除非是置了位,如果想要计时器一直动作,最好先置个M位,然后在LADDER里面利用M位继续计时!

网友D:
手册中的例程并非是最佳的,只是为了说明用。另外,手册中有时也会有印刷错误。

上面程序实际上就是x0上升沿开启y0,x1下降沿关闭y0。

达到同一个目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网友E(2008-07-21):
看了这篇帖子,有点头晕啊!!!

网友F:
LD M8000
SET   S0

然后在S0中设定计时器动作,定时器的启动.停止条件可以是S21.S26之类的状态继电器.(在何状态开始计时,在何状态计时结束.)

网友G:
有句话很经典,高明的骗子会编造细节,但更高明的骗子侧避免提起细节.

网友H(2008-09-09):
我也在困惑这个问题,输出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动作,.此扫描周期是指PLC扫描整个程序的时间,还时开关由OFF到ON的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