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出现问题

楼主(2008-04-25):
  近一段时间我们公司使用的CJ1系列CJ1W-DA041频繁出现问题,并且都是初次使用模拟量无输出,而且新产品初检也有部分模块损坏,不知其他公司是否遇到类似问题,请报出损坏数量,谢谢,我们正在向欧姆龙公司报告该类故障。

楼主:
可能是大家用量较少还没有出现问题,有可能是批次问题,现在欧姆龙已经陆续接到其他公司的反馈信息。

网友A:
在新品刚发出来还是慎用比较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谢谢,说得对刚刚发布的软硬件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真遇到了的确很麻烦的,还是叫其他人去吃螃蟹吧,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2008-06-26):
这款产品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你先确认一下控制字写的对不对撒.

网友C:
我用了那么都都没问题

楼主:
我做欧姆龙的PLC模拟量模块已经有400余块了,在2007年底到2008年3月之间的模块的确存在问题,现在没有必要在此研究了,欧姆龙已经在整改中,在以后的产品中欧姆龙将会在硬件线路和元件采购方面进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