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C触摸屏下载操作

楼主(2008-04-25):
使用EV5000组态编辑软件编辑的触摸屏程序,利用串口方式向MT4300C触摸屏下在时总是出现时间超时提示,不能正常下栽,请问是什么原因?应如何操做?谢谢!!

网友A:
怎么不用USB 口呢?

连线没问题?

楼主:
谢谢您Ytzidonghua!

USB口好用,但是我要教给学生如何利用串口下载。是连线不匹配,重新改变传输线连接后好用,改变方法是9针插头PC端2、3、5分别接HMI端8、7、5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1-14):
请看一下编辑菜单中的系统参数的设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