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富士变频器的通病吗??

楼主(2008-04-25):
富士G9变频器1.5KW220V   设置键盘运行,键盘给定,且给定频率已经设置50HZ,按键盘运行键后运行灯亮但频率不上升。改为端子运行,键盘给定,就一切正常。现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G9的各位老师及大虾帮帮忙哈,应该怎样处理啊??给个办法吧。

网友A:
你将变频器设置为键盘运行后,另外也将外部的运行端子短接起来用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面板启动了.试一下!

网友B:
楼主说得对  你需要选择一个运行方向与公共段子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主,果然是这样的.谢谢了啊

网友C:
下次好好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