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直接用PC机输出的信号控制直流力矩电机,请问要买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呢?

楼主(2008-04-25):
问问各位高手,我想直接用PC机输出的信号控制直流力矩电机(已有驱动了),请问要买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呢?

能推荐几个适合吗?

网友A:
不太懂你的意思!说得明白些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计算机发出控制指令,让直流力矩电机转矩的大小和方向实时变化。就想问问有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可以完成从上位机到下位机的功能?

3 Q~

网友B:
呵呵,我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3671230702

网友C:
要是你的预算够多的话,可以联系我

qq:232973807

网友D:
所谓"上位机到下位机的功能"是什么意思?用什么控制卡,首先是看你的驱动器接受什么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计算机发出信号,通过运动控制卡,然后驱动电机转动。

网友E:
估计就是模拟量输出吧.选择比较多,PMAC 1型卡吧.

网友D:
通过运动控制卡驱动电机?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卡上没有功率输出,驱动器电机必须要有一个驱动器或者放大器。

网友F:
楼主提到过有驱动了,不过正如刘工提的,“用什么控制卡,首先是看你的驱动器接受什么信号.”

楼主:
谢谢,谢谢大家的留言,学到了不少东东!^_^

网友G:
其实就是I/O卡,用不了运动控制卡

网友H:
直流力矩电机,驱动器也有。

带模拟量输出的卡就可以。

如果需要别的功能的话,再根据功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