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怎么找2

楼主(2008-04-25):
大家好,我 需要在变频器上接直流电抗器,但是各种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所在的位置都不一样,一般55kw以上的外接端子就是他的直流母线电压,但是一些功率小的变频器就不 好找了 ,请大家告诉我 怎么能去确认哪里才是它的直流母线电压,原来我以为接变频器制动单元的两个端子就是直流母线电压,现在想起来是个错误。

网友A:
怎么看不懂的呀,不行你在变频器上看就可以了

网友B:
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C:
首先你得看动变频器的结构,这样的话不管是什么牌子,都没问题.

网友D:
滤波电容两侧电压

网友E:
最好是看说明书,上面都有讲的

网友F:
看一下说明书,不管是啥牌子,大同小异.

网友G:
顺着滤波电容找不就行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