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模式下电机抖动原因,怎样处理?

楼主(2008-04-25):
外部程序一样的条件下,速度模式可以正常运行,无论高速低速都可以,就是输入的位置误差信号大小都可以正常运行

力矩模式下,低速状态,即输入的位置信号小的条件下,电机抖动,一顿一顿的感觉。

高速状态程序运行一半卡死。怎么处理?

楼主:
有这方面的高手可以加我的QQ探讨14240245

网友A:
低速下,力矩模式运行,指令较小时,可能较难克服电机的齿槽力,故随齿槽力矩的波动,电机波动运行。

速度环下,因速度的积分作用和增益放大作用,或对齿槽力矩的影响有所克服。

网友B:
同感

如果用力矩控制变频器+普通电动机代替力矩电机,低速运行简直白费力

网友C: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D:
齿槽力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不是力矩模式应该有一个临界的指令可以使得  在指令大于这个指令的条件下能够克服这个力矩?

网友E:
力矩给定太小了。

力矩控制的精度比较低,有百分之一就很好了。

楼主:
6楼的说法就是我必须给定一个大的控制信号才能保证力矩模式的正常工作。小信号没有什么好的补偿办法吗

网友A:
减小齿槽力和推力波动是电机电磁设计的目标,但完全消除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