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楼主(2008-04-25):
我们公司有个三相电表互感器电流比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网友A:
15倍..不会错的!!!!!

网友B:
是不是电缆在CT上绕了2圈,而不是直接穿过CT中心而去?如果在CT上绕了两圈,就是7.5倍。直接穿过中心而去就是15倍

网友C:
15倍,不会错的;使用互感器的匝数应根据铭牌表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倍,不会错的;使用互感器的匝数应根据铭牌表示

支持樓上

网友E:
15倍,不会错的;使用互感器的匝数应根据铭牌表示
没见过使用7.5倍的

网友C:
不管是计量的还是测量的电流互感器,倍率都是5倍的整数,如常见的  50/5   75/5    80/5   100/5     150/5      200/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倍,不会错的;使用互感器的匝数应根据铭牌表示

没见过使用7.5倍的

网友B:
你有没有用钳表测量过小电流?就是在钳口上绕多圈。然后把计数除以圈数。用这样的方法来测量小电流。

网友G:
15倍 名牌标明2圈

楼主:
我又去看了一下型号:LMK1--0.5

75/5

150      75    50  30    15

  1          2        3    5     10 为什么电力公司抄表是15倍数,,30天用电30度(电表数)*15倍=450度   一个月。而我抄分表我们10间宿舍10个电表总电表数是410度呢

网友H:
互感器上都有标注,75/5饶几匝都写着呢.安规定饶,A/5=N,就是N倍.

楼主:
上面不对我搞错了是这样的电力公司是按15倍数的,南而我抄分表是880度电了,将多出一半的电哦?不知是为什么?

我又去看了一下型号:LMK1--0.5

75/5

150 75 50 30 15

  1      2   3   5    10

网友I:
15倍。

铭牌告诉我们这台互感器应该这样接线和计算倍率:

用电电流超过75A,小于150A穿心1匝,倍率30

用电电流超过50A,小于75A穿心2匝,倍率15

用电电流超过30A,小于50A穿心3匝,倍率10

用电电流超过15A,小于30A穿心5匝,倍率6

用电电流小于15A穿心10匝,倍率3

网友I:
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安匝数相等

网友J:
小于150A穿心1匝,倍率30  小于75A穿心2匝,倍率15

网友K:
150安匝,穿2圈应该是15倍

网友L:
两次穿线,倍率75/5=15倍

网友M:
铭牌上很清楚嘛,穿一匝150/5,穿2匝75/5,就是15倍

网友N:
引用 网友I:

15倍。

铭牌告诉我们这台互感器应该这样接线和计算倍率:

用电电流超过75A,小于150A穿心1匝,倍率30

用电电流超过50A,小于75A穿心2匝,倍率15

用电电流超过30A,小于50A穿心3匝,倍率10

用电电流超过15A,小于30A穿心5匝,倍率6

用电电流小于15A穿心10匝,倍率3

这位师父说得对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I:
15倍。

铭牌告诉我们这台互感器应该这样接线和计算倍率:

用电电流超过75A,小于150A穿心1匝,倍率30

用电电流超过50A,小于75A穿心2匝,倍率15

用电电流超过30A,小于50A穿心3匝,倍率10

用电电流超过15A,小于30A穿心5匝,倍率6

用电电流小于15A穿心10匝,倍率3

--------------------------------------------------------------------------------

这位师父说得对啊。
那还标75/5干什么?直接标150/5不就完了?

网友P:
我晕楼上的

网友Q:
测量精度问题,...

网友E:
15倍是不会错的,至于你说的用电误差问题,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线损,表损,电能表的精度,互感器的精度等问题,都可能造成分表之和与总表不符!

网友R:
google了一下:

LMZ1-0.5 50/5一次穿心

LMZ1-0.5 50/5 0.5级

LMK1-0.5 50/5 0.2级

LMZ1-0.5 75/5 0.2级 一次穿心

还“一剑穿心”呢!解释一下级和穿心

网友S(2008-05-29):
我想是你只穿了一匝.而互感器铭牌上是75/5,所一人家抄总表的时候就直接乘15了.

网友S:
所以就少了一半的电.

网友T:
对:chenli 关于

我想是你只穿了一匝.而互感器铭牌上是75/5,所一人家抄总表的时候就直接乘15了.

内容的回复:

电力公司的表由你装的吗

网友U:
15倍是不会错的!!!!

网友V(2009-02-13):
请问一下,一匝是多少圈呢

网友W:
穿2匝,那不是还要改乘以2吗?照楼主的例子,应该是30倍啊?不知道我了解的对否?

网友X:
老弟,是7.5倍,绝对不会错的,关键是看互感器是绕了几圈,绕两圈,倍数降一倍,你的表是75/5,是说绕一圈的,现在绕两圈,倍率是:75/5/2=7.5倍,你表上走的数乘以7.5就是你这个月用了多少电,你被蒙了,你要提醒抄表的人,你的互感器是绕了两圈的,他肯定会找你钱的。

算错的话拿刀来砍我头。

网友Y:
我糊涂了

网友Z:
如果在CT上绕了两圈,就是7.5倍。直接穿过中心而去就是15倍

网友W:
我想应该是7.5倍,不能使15倍,直接穿过CT即使15倍,绕2圈要减半,绕N圈就是1/N倍

网友AA:
互感器上边明明有对应关系,75比5对应的匝数就是两匝,倍率就是15,毫无疑问呀

网友AA:
总表和分表读数差别大的问题,是否总表接线有问题,接电表的三相电压相序要对应,这点很关键,否则计量不准

网友AB:
穿一匝不行吗干嘛要穿二匝多次一举

网友AC:
一般不超过100A的三相电度表都用直通的,用互感的话因为互感器的精度差别,误差会很大,铭牌标明75/5  2匝的互感器如果一次是一匝就是30倍,一次是2匝就是15倍,绝对没错,但是读数是否正确,跟互感器的精度和接线方法是否正确都有关系。

网友AA:
检查一下进表的电压相序是否正确?这个很关键!

网友AD:
各位 穿两圈就是7.5了,直接穿过去就是15

网友AE:
各位朋友到底是15还是7.5倍  啊 啊 啊

网友AF:
我又去看了一下型号:LMK1--0.5

75/5

150 75 50 30 15
1 2 3 5 10

为什么电力公司抄表是15倍数,,30天用电30度(电表数)*15倍=450度 一个月。而我抄分表我们10间宿舍10个电表总电表数是410度呢

如果穿2圈是15倍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Z:
如果在CT上绕了两圈,就是7.5倍。直接穿过中心而去就是15倍

网友AH:
我看你是一个容量可能是50kva变压器上做计量用的,倍比应该是15.

网友AI(2009-05-23):
型号:LMZJ1-0.5(0.5KV)

电流比:200/5A5VA/3.75VA0.5级 50HZ

一次电流:(A):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         1         2         4       5     10

电线在互感器上绕了两圈,这个倍数怎么算,应该是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J:
电流比:200/5A5VA/3.75VA0.5级 50HZ

一次电流:(A):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         1       2   4   5  10

电流应该是:            40     20 10  8   4

网友AK:
应该是7.5倍的关系。

网友AL:
引用 网友AI:
型号:LMZJ1-0.5(0.5KV)

电流比:200/5A5VA/3.75VA0.5级 50HZ

一次电流:(A):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         1         2         4       5     10

电线在互感器上绕了两圈,这个倍数怎么算,应该是多少?请高手指教。。

大家一定要注意:

1、这种互感器可以测线电流是200 A、100A 、50 A、40 A、20 A、的电路;

2、如果你的电路额定电流是200 A(100A 、50 A、40 A、20 A),那么相线穿过互感器1匝(2匝、4匝、5匝、10匝);

3、计算用电度数时,电流比应该是200/5 = 40(100/5=20、50/5=10、40/5=8、20/5=4);

即:电表读数×电流比 = 读数× 40(20、10、8、4)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我又去看了一下型号:LMK1--0.5

75/5

150      75     50     30    15

  1         2       3        5     10

大家一定要注意,相线穿过互感器的匝数实际是多少?

1、这种互感器可以测线电流是150 A、75A 、50 A、30 A、15 A、的电路;

2、如果你的电路额定电流是150 A(75A 、50 A、30 A、15 A),那么相线穿过互感器1匝(2匝、3匝、5匝、10匝);

3、计算用电度数时,电流比应该是150/5 = 30(75/5=15、50/5=10、30/5=6、15/5=3);

即:用电量= 电表读数×电流比 = 读数× 30(15、10、6、3)

网友AL:
1、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匝数不同,变流比不同;

2、抄表时,你首先要看清楚,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实际匝数;

3、抄表时,你首先要看清楚,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的实际匝数,然后确定电流比;

4、最后是计算用电量= 电表读数×电流比 = 读数× 30(15、10、6、3)

网友AM(2012-02-04):
按照公式推算应该是15倍,,说7.5倍的几位好好学习下公式,

网友AJ(2012-03-15):
7.5------------------------------7.5

网友AN:
你75/5的互感器   变比是  15 倍没错的    但是你穿心2匝必须除以2 目的是测的准确

网友AO:
应该是15.因为国产的电流互感器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二次的电流都是5A的,所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都是一个整数才对。

网友AP:
7.5倍,因为是2匝都吗

网友AQ:
对:jialezeng关于老弟,是7.5倍,绝对不会错的,关键是看互感器是绕了几圈,绕两圈,倍数降一倍,你的表是75/5,是说绕一圈的,现在绕两圈,倍率是:75/5/2=7.5倍,你表上走的数乘以7.5就是你这个月用了多少电,你被蒙了,你要提醒抄表的人,你的互感器是绕了两圈的,他肯定会找你钱的。 算错的话拿刀来砍我头。 内容的回复:

网友AR:
7.5倍没错,直接穿过15,绕了两圈75/5/2=7.5。

网友AS(2018-12-15):
你穿了几圈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你穿了几圈

你问谁呢?10年前的帖子。

互感器铭牌有个表格,穿过去的匝数对应电流比,常识啊!

网友AU:
不管是计量的还是测量的电流互感器,倍率都是5倍的整数,如常见的 50/5 75/5 80/5 100/5 150/5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