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能否当地线用

楼主(2008-04-25):
我朋友家是电饭锅外壳有时有电,用电笔量的确有电,查了一下是没有接地线的,只有一火一零二条线,这时我能否把零线接到地线上合用?

网友A:
不能的,零线接地线就变成零线接地了

网友B:
不能哦,这样很不安全的,会触电啰.

楼主:
对:TANLIXIN关于

不能哦,这样很不安全的,会触电啰.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C:
不行,三相不平横时很容易触电

网友D:
零线断了会触电...

网友E:
不能接,检查一下可能漏电

网友F:
不可以的

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G:
肯定不行.三相不平衡

网友H:
不 能啊!假如你搭了那外壳就真的有电了.你那个锅还是有一相粘外壳了要不然外壳不会有电的.

网友I:
三相不平衡??家用电锅不是单相电吗??

网友J:
绝对不能呀!后果很严重,

网友K:
除了危险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L:
11楼:外面的电网可是三相的!

网友M:
不可以的.这样不安全.要考虑放电速度

网友N:
当然不能,有时候家用的不注意会把零线和火线接反,那样就更危险了

网友O:
对于工业动力线3相4线制来说接地线是可以分叉来做零线的.但是不能重复的混合的一块的.

网友P:
不行的,三相不平衡的话,零线中有电流会触电的,很危险!

网友Q:
楼上各位,请参考有关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的有关资料。

网友Q:
中文词条名:接零保护与接地保护
英文词条名:
交流供电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设备的外壳与零线连接,称为接零保护;电力设备的外壳不与零线连接而与通信接地装置连接时,称为接地保护。

网友Q: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主要区别是:
(1)保护原理不同 保护接地是限制设备漏电后的对地电压,使之不超过安全范围。在高压系统中,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使电网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是借助接零线路使设备漏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动作,以及切断故障设备的电源。此外,在保护接零电网中,保护零线和重复接地还可限制设备漏电时的对地电压。
(2)适用范围不同 保护接地即适用于一般不接地的高低压电网,也适用于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如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保护接零只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
(3)线路结构不同 如果采取保护接地措施,电网中可以无工作零线,只设保护接地线;如果采取了保护接零措施,则必须设工作零线,利用工作零线作接零保护。保护接零线不应接开关、熔断器,当在工作零线上装设熔断器等开断电器时,还必须另装保护接地线或接零线。

网友R:
家用电器最好不要接在一起,万一入户零线有问题,外壳就要带电了.

网友S:
去看看那里的零线断了或是有相线挨到电饭煲的外壳了。

网友T:
对呀

这本来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一个电饭锅能有多少东西

何必小事化大呢?

网友U:
不行,不然你家的漏保失效,而且不安全。

网友V:
当然不行了,注意人身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