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补偿电容柜的电抗器发热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4-25):
我们这的 低压补偿柜有一路电抗器发热很厉害有80度左右而且声音很大,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抗器硅片叠得不够紧吗?

网友B:
电抗器硅片叠得不够紧吗? 电抗器硅片叠得不够紧吗?

网友C:
是不是电抗器的耐流值不够啊,长期处于过流状态.

网友D:
呵呵,没碰过。偶认为这种事情楼主找个时间停下设备,现场检查一下设备更易解决问题。

网友E:
1、电抗器容量不够;

2、电抗器电感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