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王真的节电?

楼主(2008-04-25):
有人以传削的方式卖节电王,节电王真的节电?什么原理?

网友A:
呃神骗鬼的东西。要是真的那么神,用得着传销吗?不如光明正大地卖。

网友A:
要是真的能在线路上安装个什么东西节电的话,政府和供电局早就拍手欢迎了。不用错峰错得那么辛苦了。

网友B:
很多人是在用一个电容器欺骗一些爱贪小便宜的人,10元钱一个一般人都想试一试,上当了不在乎那点小钱,也没人举报,所以骗子才有市场.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说得太对了。我记得好象就是些电容,补偿电容。他们偷换概念,把降低电流说成是节电。

网友C:
我以前就卖过那东西,节电是不可能的,但用它赚钱是行的。现在不行了,因为人们都精了。就是在电路上并联一个电容,电表是做了点小动作的,明白了吗?

网友D:
电容,不会节电的.只会降低功率.

网友E:
节点是不可能的吖 ,如果真的 可以,就不会是偷偷摸摸的卖了

网友F:
采用主回路国际先进PWM和扼流技术,固态双相对称控制软件,多层并联,强弱互克,V/F变换、分频功率驱动步进停止、倒退、慢行,直接控制电表运行的快慢、强弱、停止、正转、反转等多种功能。适合应用在电磁表(转盘式)、电子表(数码式)等国产电表,无论二相220V,还是三相380V电源线均可使用,其效果显著。

广告上是这样吹嘘的,用了也就等于偷电。违法行为!

网友G:
采用主回路国际先进PWM和扼流技术,固态双相对称控制软件,多层并联,强弱互克,V/F变换、分频功率驱动步进停止、倒退、慢行,直接控制电表运行的快慢、强弱、停止、正转、反转等多种功能。适合应用在电磁表(转盘式)、电子表(数码式)等国产电表,无论二相220V,还是三相380V电源线均可使用,其效果显著。
========================================================================

骗人,我遇到过用变频器做节电器,频率低,当然节电。

不过照明亮度低,机器产量也减小了

楼主:
我猜也是,补偿盘都装过几回了.他们合伙坑人.幸好干电工.

网友H:
还真见过有人卖的啊,早几天在华强北路边见到那人拿个东西往电路上一插,本来转得好好的电表一下就不动了,一看还真的新奇了啊!

网友I:
骗人的家伙

网友J:
很多人是在用一个电容器欺骗一些爱贪小便宜的人,10元钱一个一般人都想试一试,上当了不在乎那点小钱,也没人举报,所以骗子才有市场

很有道理!

网友K:
如果有明显的节电效果的话,那他还用偷偷摸摸的买吗?申请个专利就应该有很多人找他了

网友L:
那是骗人的,请大家不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