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路控制?其原理是什么?急

楼主(2008-04-25):
什么是多路控制?其原理是什么?急

网友A: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网友B(2008-10-29):
多路控制类似于3-8的哪个,控制多路开关啊. 比如说PLC 8位的机器一次输出就是8位也就是8路的控制,不过我们通常将它作为一个个的位处理了。实际是做运算的时候是作为字节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