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RSview32和compactL32E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5):
RSview32和compact L32E的通讯问题。

1.我用的是COMPACT L32E的PLC,请问网络类型选择哪种?

1.通道是要设置一个还是多个?我设的是DF1,但是连接不上。

2.请问站是如何设置的?

3.接点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RSview32和compact L32E的通讯问题,最好使用rslinx opc通讯。

网友B(2009-04-28):
1 在RSLINX里选择以太网ETHERNET/DEVICE

2 组态一个通道

3 什么站?控制站还是操作站?

4 我可以给你一个RSVIEW连接SLC和CONTROLLOGIX5000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