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效验的方法?

楼主(2008-04-25):
各位大虾好!现在被迫要对锅炉的压力温度的仪表进行校验,但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想向各位了解这方面仪器的大虾们讨教讨教!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因为对该产品非常陌生,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就先问问温控仪的校验过程(它是如何对电偶,电阻进行校准的)以及校验设备选型必须要知道的那几个参数问题吧,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电偶,电阻是我们是无法校准的,只能进行检验。

网友B:
这种问题是因为传感器所引起的温度偏差,要用标准的仪器来对温度点进行测量.然后对相关仪表进行偏差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C:
以前我们都是利用电阻值来校验

网友D(2008-05-27):
你应该找相应仪表的检定规程看看,现在许多检定规程都升级了,有些检定方法也进行了修正.

网友E:
对热电偶和热电阻只能检验,对显示仪表的校验,按照校验标准进行校验。输入是热电偶的采用毫伏发生器进行校验;对热电阻输入的则采用标准直流电阻箱来校验。

网友F(2011-03-10):
首先校验显示仪表在检查传感器是否准确

网友G:
1、检测温度显示仪表是否在精度范围内,把标准信号打到显示仪表,观察显示数值跟理论数值之间的差距。

2、热电阻检定的话,是放到油槽内,把油槽温度控制在0度/50度/100度,看热电阻的阻值是多少,跟标准数值对比。例如,理论上PT100在0度的阻值是100欧姆,实际测到数据可能是100.1,查表格看对应的温度,套公式算误差。

操作需要有检定资格人员操作。

网友H:
有两个方案:

1.买一台热工校验仪就OK啦!!康斯特的或者国立的,价钱貌似要上万列!!

2.如同五楼的买个毫伏发生器(用直流电位差计貌似比较好滴),再买个标准电阻箱,查阅相关当前温度对应的毫伏或者电阻值给个输出就看温度是否显示对应的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