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出是否该接熔断器。

楼主(2008-04-25):
我们单位做柜子时一般都在输出都加继电器,用plc输出控制继电器,在通过继电器触点控制设备启停。现在问大家一下,是否还有必要在输出加个熔断端子保护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了继电器就不需要熔断端子保护了。二者选其一就没问题

网友B:
请问您加熔断器是要保护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是要保护继电器触点吗?

网友C:
在继电器的触点加上熔断器可以保护触点和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D:
看你是贮备直接用继电器控制负载设备了,即当爹又当娘

220V的好象也有人这样用过

PLC侧输出加熔断有什么意义?

触电部分倒也说的过去

楼主:
本来加继电器就是为了防止意外短路烧了plc的输出,一直这么干,最近我突然想要是继电器线圈绝缘漆老化之类的会不会也烧了plc的输出。是否只加个熔断端子还能省个继电器,还是我又加熔断又加继电器,虽然好像挺保险,感觉又很多余,怪傻的。

网友E: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无论怎样都不可靠了.

网友F:
没有必要的!

如果肯花钱也可以加.

网友G:
好像plc输出本身就有一个保险

网友H:
plc输出本身有一个保险但不好更换,加熔断器可以继电器线圈短路烧了plc的输出

网友H:
plc输出本身有一个保险但不好更换,加熔断器可以防止继电器线圈短路烧了plc的输出

网友I:
在晶体管输出和SCR输出的回路中,可以串一个速熔保险,安全一点,烧一个点不至于把整个模块都烧掉

网友J:
没有必要的,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接继电器即可了。

网友K:
钱多了没地方花是可以加的,加续流二极管,和浪泳吸收器是必要的.

网友L:
为了安全PLC的输出一般接继电器或接熔断,这样主要是为了将外部设备与PLC的输出隔离开来。单外部设备发生短路时能够保护PLC的输出模块!

楼主:
谢谢诸位耐心解答,受教了。

网友M:
一般情况下,用了继电器就不需要熔断端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