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检测编码器线路故障

楼主(2008-04-25):
如题,例如编码器断线了,如何用软件算法来判断出来这个故障信息?

网友A:
绝对式的很好解决,没有串行码流或无法通讯,即是短线或故障了。

增量式的建议先以线接收器件判断开路故障,最好不要用纯软方式解决。

网友B:
对增量式编码器信号而言,断线与位置不动是完全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