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搞伺服的同行们进来探讨一下伺服电机的上电初始磁极位置检测算法

楼主(2008-04-25):
现在的方法是用编码器自带的UVW信息检测初始位置的。但有些编码器只有ABZ信号,没有UVW,这时大家都用什么方法确定初始位置?查过一些资料,但没有发现比较实用的,有些算法需要电机转动才能找到磁极位置,个人觉得这种方法不好。请感兴趣的朋友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没有霍尔传感器的电机,一般都要微微转动一下,驱动器才能算出磁极位置。

楼主:
看国外的伺服系统,增量式的编码器都是省配线方式,即只有ABZ输出线。但它们启动时是不是也都是先转动一下才能找到初始位置?而转动一下这种方法在用户那里是不是允许的?另外据说省配线方式的编码器,在刚上电的瞬间ABZ输出的是UVW信息,但一直没有找到详细的时序资料。不知哪位朋友做过类似的产品开发。

网友A:
增量式的编码器怎么可能输出转子的绝对位置呢?如果你不允许动,那最好用旋变或绝对编码器,安装时对好原点位置。

网友B:
如果不允许上电微动,最好使用绝对式编码器。因为带UVW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或隐含UVW信号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只能为伺服提供±30度的初始角度精度,在找到Z信号之前,如不采用其它措施,都不能准确实现正交矢量控制。

网友C(2009-11-05):
本人是新手,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