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8Z松下电工15千瓦变频器运行显示OU1!

楼主(2008-04-25):
一台松下电工VF8Z 15千瓦380V的变频器 带负载运行显示OU1 说明书里说加速时过电压,把负载脱开又好的.会是变频器里电压检测电路的原因吗? 请教!!

网友A(2009-02-22):
一台松下电工VF8Z 15千瓦380V的变频器 带负载运行显示OU1 说明书里说加速时过电压,把负载脱开又好的.会是变频器里电压检测电路的原因

网友B:
说明书里说加速时过电压?怎么可能?只听说过减速时容易过压。

网友C(2009-09-08):
郁闷中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故障现象是:西门子变频器报F006故障,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切换到备用松下变频器报OU1故障,脱开负载后正常,我怀疑是负载原因引起的,是不是负载有卡阻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