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前馈调节用在PID回路上?

楼主(2008-04-25):
怎样把前馈调节用在PID回路上?

网友A:
1。前馈调节利用回路的主要干扰量直接开环控制执行器,可配合PID调节器效果更好;

2。主要干扰量需变送器测量,可以是间接测量,根据变化量或与设定量比较值,乘以一个比例系数,

       据作用的方向决定正负号;

3。S7-300的PID功能块有前馈参数项,但多数其它PLC的PID指令无此参数项;如果自行编程实现PID功能,

      可将干扰量加入偏差中,但用现成的PID指令或功能块,只能将干扰量加入到PV值;

网友B:
前馈控制的特征是按扰动来进行控制。首先,分析对象找出被控参数的主要扰动值,然后把扰动值测量出来并按一定的运算规律发出相应的控制作用。也就是说,在偏差尚未出现前,补偿扰动的控制作用已经开始。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补偿量正好等于扰动对被控参数的影响值,但是这往往难以做到。

  前馈控制一般适用于扰动可测量但不可控和扰动量较大的对象。这是因为如扰动量不可测量出来,前馈控制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如扰动量是可控的,则可在前面采取一定的控制手段将其稳定下来就可以。在许多工业应用上,往往将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结合起来使用。这是因为系统中往往存在其它的扰动,它们不包括在前馈补偿环节内,使前馈补偿做不到十分精确。所以,在工业控制常是将前馈加反馈的控制方式,因为反馈控制的优点是不论偏差来自何处,都可得到逐步减少或消除

网友C:
好!

如果自行编程实现PID功能, 可将前馈量加入偏差中,

但用现成的PID指令或功能块,只能将前馈量加入到PV值 中

网友D:
就是这个道理,在化工,锅炉上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