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压、频率转换

楼主(2008-04-25):
请教,如何将110V 60HZ的电源,转换成220V 50HZ。谢谢!

楼主:
电流大概,在,100A,

网友A:
有点难度,关键是升压。可以看看上海慧森电气的变频电源。资料下载:。若需要详细方案,请电邮service@hiison.com

网友B:
交-直-交变换;也可用110V/60Hz的电动机带220V/50Hz的发电机。做为电源变换,电动-发电是最好的形式,效率高,可靠性高,只是噪音大,体积大,所以现在都被电力电子技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