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表反转又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8-04-25):
三相电表反转是互感器或相徐接错了,那单相反转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流线接反了,功率方向自然也反了.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看来你用的还不是新式的.1  ,3进2  ,4出.  你接成2  .4  进1   .3出就反转了,我说的只是老式.新式的有防反机构.

网友D:
1进    2 出火线,接成2  进 1出,就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