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8-04-25):
变送器工作5分钟到2个小时后信号自动变成20毫安,

断电后变送器工作5分钟到2个小时后信号仍然自动变成20毫安,

经检查供电没有问题,管路没有问题,中间有安全栅隔离,

供电为三相四线制,没有地线,信号地和工作地均与零线接到一起,

请问:是哪里来的干扰?怎样解决?还是变送器坏掉了?

网友A:
屏蔽地线与零线最好分开,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B:
1.信号地(TE)与电气地(PE)分开
2.信号线屏蔽层应单端接地(通常在DCS,PLC I/O卡处,而现场仪表处不接)

网友C:
没遇到,校一下表试试,让它工作二小时,是不是变成20mA,

很可能表坏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帮忙!

1楼和2楼的建议我已经做了,

还是不行,表没有坏,拆下来单独工作24小时还是稳定的,

真郁闷!

网友D:
改成2线看下能不能行

网友E(2008-06-01):
楼主说下是什么型号的变送器,拆下工作稳定证明表本身没问题,还有说是不是太明白,断电后仪表怎么能达最大呢?是否从负返回的信号?

网友F:
建议楼主将工况条件介绍清楚一点,比如测量的参数,变送器的具体型号,工艺条件,安装方式等.已知条件多了,解题就容易了嘛.

网友G:
电路没问题,那就检查一下取压管,是否有漏或堵的地方

网友H:
20mA输出是在那里测量的?安全栅前还是安全栅后.如果是安全栅后,别忘了安全栅也会出问题.

网友I:
更换一个新的变送器看看就行了 如果故障依旧 那就是被检测的东西有问题  如果好了 就是变送器问题了 估计变送器的时候较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更换一个新的变送器看看就行了 如果故障依旧 那就是被检测的东西有问题  如果好了 就是变送器问题了 估计变送器的时候较多!

同意狗头

网友K(2008-07-18):
要是那样的话,我觉的就没意义了。

网友L:
12楼  怎么用到电脑上的替换法了

网友L:
差压变送器  有很多型号的 。还是搞清楚了具体的参数,包括:测量的参数,变送器的具体型号,工艺条件,安装方式,才好知道问题的所在。

网友M:
检查导压管,看负压室侧导压管中是否充满隔离液。关闭正负导压管手动阀,充满正压侧导压管,打开三阀组平衡阀,使正负压室压力平衡,关闭平衡阀,这时校准零点。再打开两手动阀,看是否正常

网友N:
我想问下如果要称重量.用压敏电阻传感器行吗????如果不行应该用什么传感器.还要用小型打印机打印出来.怎么来来实现.请叫高手

网友O:
对于智能变送器来讲有个功能就是输出限制,一旦出现故障或问题,变送器可以将输出限制在4或20mA,你看看是不是变送器这样设置了

网友P(2008-08-22):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Q:
三相四线制?我头一次听说这样接变送器的,请指教

网友R:
我们用的不一样啊...

网友S:
专业啊,不过很多做广告的

网友T:
看不懂楼主的介绍,三相四线制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U(2009-04-12):
三相四线制的差压变送器是咋回事 检查一下取压管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