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各位winc怎么和access数据库做ODBC连接,

楼主(2008-04-25):
请教各位winc 怎么和access数据库做ODBC连接,主要是ODBC在控制面板里怎么设置啊,搞了几天都没搞定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tobe_solution.asp?Q_ID=18584&cid=1032

网友A:
这个上面是个例子,应该有帮助

网友A:
cn="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E:\学生数据库.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这个连接的方式很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