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FX系列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5):
我用FX系列PLC和MCGS连接,无法显示小数点,不如采集值为33.55,MCGS里却实现3355.0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选择32位无符号二进制

楼主:
打了好多错别字

比如采集值为33.55,MCGS里却显示3355.00

网友A:
D寄存器本来就不能直接表现为小数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那应我要表现出小数该怎么做呢?

楼主:
换成32位浮点,小数问题解决了,但经常显示1e+010,难道超出最大值了?

用日货PLC真是麻烦

网友B:
你可以在数据后处理上对其通道数据处理,比如工程转换。

楼主:
工程转换处理定义范围后好多了,谢谢

网友C:
工程转换就可以了,这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转换

网友D(2008-06-13):
对用工程 转换。不知楼主的FX和MCGS是用485通讯板还是用编程口通讯,我用485和MCGS一直通讯不了,用编程口和MCGS就正常。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各种设置都做了,就是不行,我的PLC是FX1N,通讯板是FX1N-485-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