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变压器是否要由电业局审核

楼主(2008-04-25):
原来有个50KVA的,现在要换个200KVA的,不知有什么手续。

技术上原来给50KVA变压器送电的高压线是不是要换啊,还有熔断器。

变压器是不是电业局指定的,用户不能自己买?

楼主:
哪位知道啊、、、、、、、、、、、、、、、、

网友A:
当然是由供电局负责设计。你只负责协助和给钱就行了。

网友B:
看你当地供电局要求!一般变压器个人买没问题!

网友C:
增容是第一个要半的手续吧!至于变压器一般都是供电局提供的,你只管掏钱就行了,我们这里直接上个160的变压器就要20多万

网友D:
还是和电业局联系吧呵呵

网友E:
变压器我们自己安,高压柜供电局安。

网友F:
技术上原来给50KVA变压器送电的高压线是不是要换啊,还有熔断器。

------------------------------------------------------------------------------------------------

呵呵,原来给50KVA变压器送电的高压线你算一下载流量,看够不够200KVA变压器用,不够就要换。熔断器如原先是与50KVA变压器配套用的,则必须要换。

网友G:
当然是由供电局负责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