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盘明线硬线安装

楼主(2008-04-25):
请问各位老大电气盘明线硬线安装时,怎样才能把线弄的很直,折线后不会翘边!!明线布线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A:
没什么诀窍,靠自己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三根一米长的硬电源线由熔断器接端子,怎么拽的很直,因为实际拽直以后又会变弯

网友B:
在你作线型前,先把线捋直,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诀窍吖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D:
建议将三根线绑到一起,这样就容易些,仅在两头做一下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