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接地

楼主(2008-04-25):
10KV高压电,母线单相接地,请问各位朋友,接地后的相电压是多少?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教了!

网友A:
要看接地方式,比如金属性接地等

总之接地的一相变低,最低为零,其他两相变高,最高时为线电压10kv

楼主:
回复内容:相电压表指示为0.3KV,接地是因为天气下雨.
对:电工九段关于

要看接地方式,比如金属性接地等

总之接地的一相变低,最低为零,其他两相变高,最高时为线电压10kv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总之接地的一相变低,最低为零,其他两相变高,最高时为线电压1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