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传感器急急!!!!

楼主(2008-04-25):
请问高手:哪种型号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小于或等于0.2℃。请介绍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A(2010-08-17):
请抓紧时间去结贴,新规则即将生效,不按时结贴将受到扣分惩罚。

具体请查看新积分规则: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1114212300001-1.shtml

网友B:
一方面是传感器精度,一方面也要考虑处理信号后续设备的精度

网友C:
温度传感器能满足你说的要求的只有一种PT100或者PT1000而且要等级A级的才行

北京腾控科技 www.tengcon.com

网友D:
首先要知道你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再下结论,如果温度范围大(比如熔化某原料需要1500度),精度0.2的不好找,

范围低的可以找到。

网友E:
需要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F:
楼主匿了,不过来的话还是说说你需要的温度范围吧

网友G:
要根据你所需要的温度范围选才行

网友H:
 RTS-100、RTS-200小型旋转温度变送器产品说明:
一、 特点
1、高精度检测和控制:不管电缆长度,转动速度及环境温度等如何变化,都非常稳定的检测和测量转子温度。
2、使用寿命长,免维护:(1)转子和定子无机械接触,无电刷这样的磨损部件(2)部件模制,装置可用于含有润滑剂等的空气中
3、操作简便:(1)装置使用数字控制器,可进行简单高精度温度设定(2)系统有报警和连锁功能
4、完全的兼容性: (1)元件具有完全的兼容性(2)更换简单,方便,在无工具的情况下可由任何人更换。
5、可实现数据通讯:(1)通过选择单个单元,组成所有的单元,可远程温度设定(2)通过与主机连接,可容易的对先进的生产系统(象CIM)进行组态
6、高性价比:(1)本产品性能完全达到进口同类产品技术指标,产品的部分性能已超过进口同类产品。(2)价格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
二、 技术说明
A、 测温电阻 : JIS(C1604)Pt100,B级,2线
B、 测温范围: 0-300℃
C、最大转动速度 : 10000rpm(转/分)
D、 工作温度: 0-65℃
E、精度: ±0.5℃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QQ:103427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