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B触摸屏画面下载问题

楼主(2008-04-25):
TP-177B不能下载问题
请问一下我是用RS232/PPI电缆对TP-177B下载画面时老是提示检查电缆连接、设置问题试过多次均不成功,不知道是何故。请问一下在我的连线没问题的情况下该如何设置和注意哪些地方的呢?

还有我的RS232是用的USB转RS232口的,请问这样是否能用呢?不过我在主板上的232口也试了不行。

网友A(2008-07-19):
请问一下我是用RS232/PPI电缆对TP-177B下载画面时老是提示检查电缆连接、设置问题试过多次均不成功,不知道是何故。请问一下在我的连线没问题的情况下该如何设置和注意哪些地方的呢?

网友B:
您使用的PPI电缆所设定的波特率是否与您软件(Wincc Flexible)中设定的一致?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