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台达的文本显示器的背光灯一直亮的呀?

楼主(2008-04-25):
怎么样让台达TP04的LCD背光灯一直亮的呀?

网友A:
很多文本是设定时间的

网友B:
长按ESC键,在出现的几个选项中有TP04设定,其下级菜单有背光省电,把背光时间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长期使用一直开着背光灯不好吧,有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