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出口到不同国家,电源如何转换

楼主(2008-04-25):
请教大师:

         我公司现要出口一台机器到国外,由于国外进线电压是220V,60HZ的,我国的电压380 50HZ应经过怎么的变换才能达到要求。电机是用变频调速的。频率范围5-100HZ. 需不需要更换。请赐教!

网友A:
除了控制电源要改变,其他不要变

网友B:
改控制电源吧

网友C:
按国外进线电压220V,60HZ进行设计即可。

网友D:
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是不是6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