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PLC与DCS在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25):
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想知道PLC与DCS在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谢了

网友A:
plc的工作方式是循环扫描;DCS的工作方式是多进程的实时系统

网友B:
没太大的区别,除了概念上的东西

S7-400可以当PLC也可以当DCS

AC800M可以当PLC也可以当DCS

已经没有太多的界限了

网友C:
DCS的规模较大,点多,模拟量为主;   强调“集“与”散“ ,管理端功能较强;

PLC规模相对较小,点不多,开关量为主;”集“/”散“都很简单;

网友D:
就你想知道啊,俺还想知道哩!

网友E:
我刚接触DCS有哪位好人能发点相关的资料我,先在此谢过了

szh0512@163.com

网友F:
说的不错,学习了! 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G(2008-07-24):
说的还可以

网友H:
刚刚开始的时候PLC和DCS还是有区别的,PLC主要用来处理继电器等开关量型号,

DCS主要用于过程控制的模拟量调节,现在已经互相融合了,功能上差别不大。

网友I:
楼上的同仁、多谢了!

楼主(2009-03-24):
学习了,多谢!学习了,多谢!

网友J:
学习,下一次看下,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刚刚开始的时候PLC和DCS还是有区别的,PLC主要用来处理继电器等开关量型号,

DCS主要用于过程控制的模拟量调节,现在已经互相融合了,功能上差别不大。

网友L:
学习下

www.ctrlworld.com

网友M:
     学习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N:
PLC和DCS还是有区别的,PLC主要用来处理继电器等开关量型号,

DCS主要用于过程控制的模拟量调节,现在已经互相融合了,功能上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