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电缆是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2008-04-25):
   我公司的空调柜,内部2台55KW电机,每个空调柜有一个独立的配电箱,用2*(185*4+95)电缆,两条185的线作零线,零线排上稀稀松松的挂着几根控制回路的零线,感觉好浪费啊。

网友A:
可能是为以后扩容准备的吧.

网友B:
是浪费了点,根本没必要用到那么大的线,是不是楼上所说的情况呢

网友C:
呵呵,公司财力雄厚,可做为备用。现铜价倍增,多置些可比炒股稳妥多了。

网友D:
太浪费了。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太浪费了

网友F:
线要粗一点好!不然有人要拿不到钱的

网友G:
线要粗一点好!目的是钱用不玩,呵呵

网友H:
什么是有钱,

这就是

网友I:
零线没必要吧,呵呵,不过以后可以扩容的

网友J:
可以粗一点,但是你们公司也太离谱了。

网友K:
确实浪费了一点,hehe

网友L:
同意11楼的shuofa

网友M:
粗一点没有什么不好啊。以后扩容也方便了。

网友N:
可能是后面还有配电柜,2根电缆一根去配电室

傻子才会220A用390mm铜线

网友O:
哈哈 你们公司很有实力  有点浪费

网友P:
就单纯供空调柜用的话,是有点浪费,不过当初不一定就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Q:
现在我也发现有很多电工都是选线时都会望大的型号选  因为这样更保险  自己也就更能摆脱一些责任  殊不知 这应该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  只顾自己的利益 却忽视了他人的成本!

网友R:
真是钱多没地方花了,我想你们的工资也很高吧?

网友S:
完全有必要,从专业的角度上看

这是比较正规的接法,除非成本限制,要不然都会这样接

网友T:
问下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网友U:
线要粗一点好!国内电缆看着粗实际载流量没那么大,呵呵

网友V:
做老板的目标远大。

网友W:
单位都是一样的,考虑要大一个级别的

网友X:
零线过大了,选择太大了也是浪费.

网友Y:
安全一点,我们实际使用都是取大些.

网友Z:
选这种线的人应该去搞国家建设!高瞻远瞩!在实力强大的地方这样用载有何不可?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关于呵呵,公司财力雄厚,可做为备用。现铜价倍增,多置些可比炒股稳妥多了。

    同意四楼说法,目前是浪费了点。   125*3 +1 *70     就够了。

   留着会涨价的,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