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做过TCLTS200015KW频器供水

楼主(2008-04-25):
我最近做了一台15KW  TCL变频器,原来是利用面板起动和给频率的,现在要变为压力传感器来给频率,根据水压的大小,变频器的转速不同。距离是20M。不知怎样改了。谢谢!

网友A:
将变频器的频率来源改为外部控制,将面板作为设定值给定,你试试

网友B:
    将变频器的频率来源改为外部控制,将面板作为设定值给定,你试试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C:
TCL也做变频器了 ?

网友D:
你的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啥信号,变频器的频率来源就设为啥信号控制。不知你的变频是风机水泵型的吗?如果是的话,变频的设置要设为PID控制。具体可以看说明书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