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后的画面,按键盘任何键都不管用,怎样设定?

楼主(2008-04-25):
激活后的画面,按键盘任何键都不管用,怎样设定?

鼠标例外!

网友A:
呵呵,最好的办法,直接把键盘拿走就可以了。

您至少应该说说是什么软件吧。

网友B:
如果是wincc软件的话,可以在计算机属性中设置锁定组合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wincc软件的话,可以在计算机属性中设置锁定组合键.

锁定组合键也不能满足楼主的任何键失效的要求。

网友C:
设定安全设置,只有管理员才可以,其他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