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型号选择

楼主(2008-04-25):
假如电机电压是380V  功率是 1KW

我用一个空气开关来保护电机

1KW/380=2.63

选择空气开关时,过流保护,选电机额定电流的0.9~1.5倍

当电机工作在负荷小的场合时,用0.9倍

恶劣环境用1.5倍.

网友A:
保守点选2.5-4A的空开,选1.6-2.5的也可以.看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B:
 ; ; ; ; ; ; ; ; ; ;  ;1KW/380=2.63

呵呵,看不懂,楼主给讲一下为什么这么算。

网友C:
不懂

1KW/380=2.63

网友D:
1KW/380=2.63 ???????????

网友E:
算法不太准确············

网友F:
你的计算有点问题,应该是P=U*I*cosa,若是1KW电机,电流大约2安培。

网友G:
三相电动机 P=√3*U*I*cosφ

楼主:
多谢朋友们把我的问题找出来,我又进步了^_^

网友H(2009-03-04):
一般有个简单的算法 就是1KW大约等于2A。7.5KW等于15A 这样子

网友I:
还要看保护线路结构,以及断路器在其中的设计目的-----有的只做短路保护,有时还兼做热过载保护,这时对额定脱扣动作电流有进一步的要求

网友J:
到哪能买到2.63A的空气断路器?空开在电路中一般不做过载保护,所以,可选6A或10A的。

网友K:
空气开关来保护电机,能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