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采用电枢反馈为什么电枢电压不稳?

楼主(2008-04-25):
        有一台欧陆590+Z4直流电机的控制系统,今天分别采用编码器反馈方式运转时,

在同样给定信号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检测电机电枢电压,发现区别很大,具体情况如下:

1、采用编码器反馈时,在给定一定的情况下,电枢电压在89V~104V波动;

2、采用电枢电压反馈时,在同样给定情况下,电枢电压在70V~153VDC波动;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做一下自动调谐看看,看一下给定信号稳不稳

楼主:
该系统是生产电缆的,空车时只带了传动机构,未真正带线。

可以肯定,给定信号是稳定的。

网友B:
呵呵!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电流和转速波动很大,后来更换一个测速发电机后,问题就被解决了,在说明书上看到了,也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我就把测速反馈改成电枢电压,可是用了几天以后,也不正常了,老是时不时的会出现操作面板上的LED指示灯全部在闪烁,进入菜单发现,原来在驱动配置上,不知道是为什么将无效改成使能了,从而导致直流调速器不能被启动,把它改回来后,就能开起来,真是奇怪了,现在我又把测速反馈改成有模拟测速发电机了,不采用电枢电压反馈了,到现在,以前的那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真是奇怪啊!

网友C(2008-06-02):
做个自动调谐就可以了

网友D:
590有问题了,须修理一下。

网友D:
做自调谐只能解决电流环PID,并不是万能的,590如果真的有故障光优化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E:
照你说的这种情况,590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速度波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你没有做过电流环的优化,最好不要用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F(2008-10-03):
可能590触发缺脉冲了

网友G:
如果采用码盘反馈都有这么大的速度误差,我看也就25%的给定,如果电流够用的话,检查速度环参数,或看励磁是否稳定

网友H:
590有问题了,须修理一下,你在那里是温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