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变频器的PID与转矩控制功能

楼主(2008-04-26):
现要做一张力控制系统,拟通过一张力传感器输入张力测量信号(模拟量0~5V))至变频器,另输入一设定信号至变频器,由变频器通过PID方式控制电机转矩以调节张力大小,同时输出电机转角的编码器脉冲信号,请问是否可行,另外请问:

英威腾变频器是否可以控制伺服电机?

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子的A/D分辨率是多少位?

执行PID控制的最短控制周期是多少?

网友A:
我们的变频器目前还不能控制伺服电机。模拟量输入端子的分辩率:最高频率*0.1%。PID控制信号的采样周期最短为0.01S。

网友B:
不是说伺服电机就有无级调速功能,还要加变频器啊?

网友A:
楼上:伺服控制系统和变频器不是一回事,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和速度比变频器更高,但价格也更贵。(例如卫星、高精度机床)

楼主:
看来不能通过PID方式控制电机转矩了。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想做恒张力控制吧,按你说的模式应该是可行的 。INVT的CHV170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