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与200的PROFIBUS通信

楼主(2008-04-26):
S7300与200的通过EM277 组成PROFIBUS网络进行通信,在300里面组态完成。当其中有一个200断电故障之类的,300的CPU就会报错,停止工作,请问这有什么解决办法么??请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在组态时选择响应监控应打勾就可以

网友B:
下载相应得的ob块,避免发生故障停机

网友C:
把硬件检测OB块下进去就只是告警了!
OB84——OB86
OB121、OB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