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1乏=1瓦吗????

楼主(2008-04-26):
我在相关的手册上看到 1乏=1瓦!

但是我记得以前的书上提到过的. 大于1瓦.我糊涂了

网友A:
我记得1伏安=1瓦、1乏=1瓦!   应该不会错

网友B:
伏安是视在功率单位,瓦是有功功率单位,乏是无功单位。三者根本就不相同。你们不要搞错了。

网友C:
貌似楼上说的是对的.hehe

网友D:
请用一下不为例2.5平方钢钱承受多少瓦

网友B:
不明白楼上的说些什么?

网友E:
对:lianglirun关于

伏安是视在功率单位,瓦是有功功率单位,乏是无功单位。三者根本就不相同。你们不要搞错了。

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1伏安=1瓦、1乏=1瓦! ;;; ;;; 应该不会错

 ;呵呵,好好看看电工基础再发言。你这样会闹笑话并误导人的。

在变压器的负荷全是阻性负荷时1伏安接近=1瓦。(功率因数接近于1时)

网友G:
2 楼 回复时间:2008-4-26 10:10:11
得分:0伏安是视在功率单位,瓦是有功功率单位,乏是无功单位。三者根本就不相同。你们不要搞错了。

就是嘛,单位没有弄明白呢

网友H:
根本就是两回事,单位性质不一样.

网友I:
在单位制上3者确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描述对象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在单位制上3者确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描述对象不一样

呵呵,愿闻其详,请九段讲讲。

 ;

网友J:
漏电马达积分:130
帖子:102
注册时间:2007-12-9
2 楼 回复时间:2008-4-26 10:10:11
得分:0伏安是视在功率单位,瓦是有功功率单位,乏是无功单位。三者根本就不相同。你们不要搞错了。

网友K:
学习了,不错.天翻地覆

网友L:
“1乏=1瓦? ”

1、1乏=1瓦=1焦耳/秒;

2、1乏≠1瓦,因为1瓦是在1秒的时间内,你的负载用掉耗费的电能,你要付电费!

3、1乏≠1瓦,因为1乏是在1秒的时间内,你的负载与电源交换的电能,你的负载把1焦耳的能量拿来又还给了电源,你不用付电费!

4、1乏=1瓦,是数量相等!

5、1乏≠1瓦,是物理意义不同!

网友I:
1乏=1瓦=1焦耳/秒=1牛*米/秒=1千克*米平方/秒立方

这就是单位一样

网友M:
感觉刘志斌老师说得清楚些.

网友N:
两个单位指的不是同一物理量。无可比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1乏=1瓦? ”

1、1乏=1瓦=1焦耳/秒;

2、1乏≠1瓦,因为1瓦是在1秒的时间内,你的负载用掉耗费的电能,你要付电费!

3、1乏≠1瓦,因为1乏是在1秒的时间内,你的负载与电源交换的电能,你的负载把1焦耳的能量拿来又还给了电源,你不用付电费!

4、1乏=1瓦,是数量相等!

5、1乏≠1瓦,是物理意义不同!

网友B:
数量相等,物理意义不同!那有什么好比较?就好象无知小学生说的:1吨=1克。两者都等于1。这样的笑话不能出在成年人身上了吧?

网友P:
学习了。又不用翻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