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压力开关

楼主(2008-04-26):
请问各位有谁用过能耐300度的压力开关?

网友A:
高温压力的测量要用引压管的!引压管是用来冷却及震动缓冲的。但是压力开关的安装环境温度是要考虑的。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网友B:
300度 。。。加保护都不行吧 。不知道 机械式的可不可以

网友A:
引压管加长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