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

楼主(2008-04-26):
热电阻的补偿导线是 用来做什么的,不用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也可以,就是温度有点偏差

网友B:
热电偶一般要用补偿导线,

而热电阻一般用三线制接法从而来补偿在传输过程之中造成的偏差。

网友C:
补偿导线是用于除B分度号以外的热电偶的。热电阻就用普通三线制接线,以补偿导线电阻造成的偏差,精度要求高或距离太远时,也用四线制接线。

楼主:
哦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D:
新电阻要用三线制或四线制接法才够准,就是普通的导线

网友E(2010-01-04):
热电偶一般要用补偿导线,补偿导线也分普通型和延长型的,要是需要精度高的地方就必须用延长型补偿导线,不过价格满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