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的数字操作器能不能用在VFD-M变频器上使用(通过延长线)?

楼主(2008-04-26):
客户VFD-M 的面板操作器坏了,想用VFD-A的操作器替代,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我修过印刷机用的台达M机器,面扳是A的!

网友B:
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只是有个别参数可能出现跳位现象。

网友C:
没有试过!罪名坏了啊?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