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5中不能添加标记名..望指教

楼主(2008-04-26):
在Tag dictionary中执行"新建"

类型是"I/O integer" "

打开"access name"的菜单中只有一个"Galaxy",不能执行"Add"?

请问如何执行???谢谢指教

网友A(2008-11-22):
看来LZ混淆了Tagname和Access Name的区别。

网友B:
你用的是Intouch View类型的应用程序了.

网友C:
需要有授权才能使用此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