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编程问题

楼主(2008-04-26):
请问一下,我需要用PLC300编写一个对工业炉的监控以典型的工业锅炉远程监控系统为设计对象,以实验室的“SIEMENS S7系列PLC”为控制器,设计一个监控温度、压力、液位等模拟量、数字量,以及阀门、开关等现场设备工作状况的现场总线Profibus-DP工业监控系统。主站使用PLC300,从站使用PLC200,需要温度与压力是模拟量,其余有5个开关量,2个是液位,3个是阀门。4个输出量。怎么编程。我是刚刚接触PLC300编程。真的没有头绪。编程需要那些模块。非常感谢!!!!

网友A:
编程需要那些模块

1:一个带DP的S7/300 CUP,如6ES7 313-6CE00-0AB0

2:一个开关量输入模块如:SM 321 DI16XDC24V

3:一个开关量输出模块如:SM322 DO16XDC24V/0.5A

4: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如:SM 331 AI8X12B

5: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如:SM 332 A04X12B

6:一个S7/200 CPU 如CPU224

7:一个EM ; 277 PROFIBUS-DP模块

 ;

网友A:
编程需要那些模块或下面另一种

1:一个带DP的S7/300 CUP,如6ES7 313-6CE00-0AB0

2:一个S7/200 CPU 如CPU226CN

3:一个EM 277 PROFIBUS-DP模块

4:一个EM 231 CN模拟量输入模块如:6ES7 231-0HC22-0XA8

5:一个EM 232 CN模拟量输出模块如:6ES7 232-OHB22-0XA8

网友B:
是方案需要的要硬件配置吗?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毕业设计是硬件软件都需要的。硬件可以满足,但是软件的编程。是直接在OB1内编程吗??还是需要分开编程。感觉有点乱了。谢谢。我没有模拟量的输出就不需要模拟量输出模块了吧??

网友C:
成本太高!

PLC S7300+我公司的Kinco-R3系列远程I/O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D:
现在KDN的模块变先进了么!现在有这样的模块了?

网友E:
楼主,首先应该将工艺流程分析清楚,监控对象的工作方式和控制方式,将工艺流程划分为若干个子流程,西门子的编程模块的使用很简单,OB1为主模块,可以调用其他的功能模块。先编一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基本了解程序模块的使用了。

网友F:
以我的感觉你单独用S7200或S7300编程会简单一些。配置也会简单。

S7200选CPU224CN,再配一个模拟量模块SM231CN就行。

选用S7300的话,CPU315-2DP再加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SM321(8点就可以),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SM322(8点),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4点)就行。

楼主:
现在有些眉目了,硬件都已经连好了,但是在300上的编程有点问题了,老师给的实验指导书里面有一个关于加“SCALE”的模块不知道那里调用来的。是在FB1的界面下的,定义变量是有的。但是怎么调用出来的。我把图片传上来大家帮帮忙。

网友G:
“SCALE”的模块是自己编的

网友G:
有程序的话是可以打开这个模块的

网友G:
1:一个带DP的S7/300 CUP

网友G:
6:一个S7/200 CPU

网友G:
4: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G:
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G:
一个EM 277 PROFIBUS-DP模块

网友G:
一个开关量输入模块如:SM 321 DI16XDC24V

网友G:
一个开关量输出模块如:SM322 DO16XDC24V/0.5A

网友F:
“SCALE”的模块是自己编写的,你找到这个功能块,然后打开就能看到程序了。

楼主:
好像不是的。这个模块是调用了FC105,但是这个模块不能打开让你看的

很奇怪的。有保护

网友H:
毕业生做这个课题,是有点难度

楼主:
我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了,但是老师又要我把温度做成模拟量输入,我把液位的模拟量联通了,但是温度的输入把我的程序打乱了,要求是温度保持在85-95度之间,当温度高于95度的时候断电,低于85度的时候通电,两个同时控制电阻丝。把我弄晕了,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请大家帮忙想想。我用梯形图编程的。谢谢大家!!

网友F:
对:yaoyunfeng 关于

好像不是的。这个模块是调用了FC105,但是这个模块不能打开让你看的

很奇怪的。有保护

内容的回复:

FC105是系统功能块,你是看不到程序的,他的左右就是模拟量的转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我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了,但是老师又要我把温度做成模拟量输入,我把液位的模拟量联通了,但是温度的输入把我的程序打乱了,要求是温度保持在85-95度之间,当温度高于95度的时候断电,低于85度的时候通电,两个同时控制电阻丝。把我弄晕了,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请大家帮忙想想。我用梯形图编程的。谢谢大家!!

大于85做成加热启动的条件,大于就是五的做一个线圈输出,然后将线圈的常闭节点串入加热启动的回路就行了。

网友I:
if  t <85  then

add:=true;

else

t>95 then

add:=false;

end_if;

楼主:
恩,谢谢。我明天试试看。今天有一个问题把我烦了半天,就是300与200的通讯不是要编程的吗??怎么编程,200上的是电梯的程序,输入从I0.0到I2.5,输出从Q0.0到Q3.4。用了扩展模块,是不是在200上不用编程??要编程是怎么样的编程的,300与200的都要。然后在step7上监控是怎么监控200的运行状态的??大家帮忙想想。我看的书说我的头晕。还是没有实现。大家知道那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F:
对:yaoyunfeng 关于

恩,谢谢。我明天试试看。今天有一个问题把我烦了半天,就是300与200的通讯不是要编程的吗??怎么编程,200上的是电梯的程序,输入从I0.0到I2.5,输出从Q0.0到Q3.4。用了扩展模块,是不是在200上不用编程??要编程是怎么样的编程的,300与200的都要。然后在step7上监控是怎么监控200的运行状态的??大家帮忙想想。我看的书说我的头晕。还是没有实现。大家知道那里有具体的例子吗???

内容的回复:

看我给你回的另一个帖子吧。我发现你最近发了不少问题啊,自己归拢一下吧,呵呵!!

楼主:
恩,好的。谢谢。问题随时出现随时寻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