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监控的问题

楼主(2008-04-26):
各位高手, 我才开始接触GE PLC我现在想用电脑监控PLC梯形图的运行,请问应该用那一个软件监控

我现在用Versapro和PLC连接上以后就是不能从PLC读取梯形图。请问哪里需要设置的吗?还是我的PLC状态不对!

很急,想连结PLC监控。方便维修。

网友A:
如果不是PAC,大多数GE PLC是可以用VERSAPRO监控的,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我现在可以连接,并且把程序读出来了,但是想监控程序的运行,却不能监控。我把读出来的程序进行了修改。因为设备需要改造,所以程序有地方要稍微修改一下。等我修改完了之后,再想传进PLC的时候有以下报警。

firmware revision 8.20 is incompatible with VERSAPO . Minimum supported firmware revision is 8.21  store foiled

网友A:
你的CPU是什么型号?提示firmware太老了。

楼主:
CPU是9030的

网友A:
90-30是产品系列,有很多CPU的型号,每个型号还有不同的firmware。那个提示是版本兼容问题,可以用LM90连上试试。

网友B(2008-11-11):
密切关注中,因为我也很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