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流239A,选开关250A还是315A?

楼主(2008-04-26):
计算电流239A,选开关250A还是315A? 各位兄弟说说.

网友A:
关键是你计算的电流是什么类型的负荷。建议315A.

网友B:
315A比较好,bijiao

网友C:
如果是重要的负荷,或要求可靠性高的,应选比315A大一档的开关

网友D:
315A.没有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选315的.安全一点.

网友E:
纯电阻负载一定要选315A才行.

网友F:
315的差不多,315的差不多,

网友G:
一般是计算电流的一点五倍的

网友H:
建议大一点,1.5倍的满载电流.

网友I:
断路器用400~630A的,脱扣电流在250~315A

网友J:
还“大”点“挺”好。。。。。。。。。。。。。。。。。。。。

网友K:
一般是计算负载额定电流的一点五倍的

网友L:
我和大家的意见不怎么一样

如果你楼主算的负载不会同时工作的话,就没必要用这么大的

250A的就可以了

安全用电

真是不够的话还可以换大的,这不同于继电器之类的东西越大越好

网友M:
还“大”点“挺”好
保险

网友N:
我的意见:305A!

网友O:
建议315A. ,g

网友P:
用350A的比较稳当些,小了会发烫。

网友Q:
315     越大越好!

网友R:
按负载来计算啊,,,,,,,,

网友H:
应该是大一些比较好,也得考虑以后添加元件的增容问题.

网友S:
我觉得还是选315A的比较安全

网友T:
315A的就可以了……

网友U:
要看负载特性如果是风机类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到底根据什么来计算选择啊

网友V:
我觉得350,大了就起不到保护(短路、过载)作用了。

网友V:
一般的空开电流值已经考虑启动电流了,用大了反而不好。

网友W:
最好选315A的,电气元件都要留有余量

网友X:
建议根据负荷的类型来定

网友Y:
  什么样的负荷选择什么样的开关,

网友Z:
如果是感性负载,可选用D型250就可以,如果是阻性负载,可选C型250.如需频繁动作可选大点。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计算的电流是什么类型的负荷。建议315A.

同意

网友AB:
觉得还是选315A的比较安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A:关键是你计算的电流是什么类型的负荷。建议315A.

同意

同意顶下!

网友AD:
一般来说大点好

网友AE:
250A够悬的,到时跳了,人家会说你的开关怎么这么小,经常跳,

不换也得换啊

网友AF:
(1) 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2) 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

网友AF:
交流断路器的选择,应根据使用的场合选择,如漏电断路器的选择和照明用断路器选择与工业使用的断路器就有所不同.

一 结构类型的选择
  交流断路器按结构类型可分为万能式断路器和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它们各有特点,选择时应按给定的用途进行比较,以选用最合适的型式。一般来看,如果选用时着重选择性好,应选用万能式断路器;如果着重体积小、价格便宜、能防止意外的触及带电部件,则应选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此外,可从额定电流和短路电流要求考虑,额定电流在600A以下,且短路电流不大时,可选用塑壳断路器;额定电流较大,短路电流亦较大时,应选用万能式断路器。
二 电气参数的选择
  所谓电气参数的选择,除了断路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通断能力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断路器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和保护特性以及配合等,以达到比较理想的协调动作。
一般选用原则:
1) 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3)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一般按有效值计算;
4)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 倍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5)断路器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6)具有短延时的断路器,若带欠电压脱扣器,则欠电压脱扣器必须是延时的,其延时时间≥短路延时时间;
7)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8)电动传动机构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9)校核断路器的接线方向,如果断路器技术文件或端子上表明只能上进线;则安装时不可采用下进线。母联开关则一定要可下进线的断路器。
  除一般选用原则外,应注意到断路器的用途。配电用断路器和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以及照明、生活用导线保护断路器选用特点应予考虑。

网友AG:
合适就好!!!!!!

网友AH:
应该用大一点的,315A

网友AI:
看你负载什么东西了,你自己最清楚.建议用CM1-300A或CDM10-300A

网友AJ:
我觉得选250A的合适,只要根据负载特性,选对脱扣曲线即可。

网友AK:
我会选315A的,可靠点。如选小了,万一因环境温度高点就跳闸。

网友AL(2010-11-06):
看负载情况:如果是单台电动机,估计功率在150KW左右,那么用315A的也小了点.

如果是2台以上机组设备,最好用315A,如果机组数量太多的话,250A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