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4-26):
我这里一台7.5KW的励磁调速电机,三相对零电压分别为,210V  .217V ,220V.

空载时,也就是励磁电流未加时,用钳形表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5.6A  ,6.4A ,  7.2A(正转)当接成反转时电流就都是六安左右,只相差0.4安.

正转加励磁带负载运行,转速很低时电流为12A左右,当达到额定转速的一半时,电流为18A左右,就没有再往上加,现把负载拆掉一半再运行,达到四分之三额定转速时电流为15A左右,而且三相电流相差一安到两安,这样运行下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修电机的那人说这样可以用,总是会差一点的.我实际测了一下,7.5KW的空压机电流也是差了一安多,用了一年了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那台励磁电机刚烧了一台,所以我有点担心,三相不平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440AC/3,60HZ供电

我们设备功率最大有40KW,最小0.6KW,老外给出的平衡

电流测试要求:±10%

不知道是否标准

网友B(2008-07-26):
偶也认为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在±;10% 内,但也有说电机三相不平衡电流在±;5%内的,那位再给讲一下。

网友C:
是啊,咋会有两种标准?

网友D(2009-06-08):
呵呵,咋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