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故障请教!

楼主(2008-04-26):
变频器启动故障请教!
昨天使用我们的变频器,一按下启动按钮,大概5S左右,整个车间电源瞬间掉一下,然后又自动恢复供电,变频器启动失败。连续启动了三次都是这样,当时也没有找到故障原因,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我们使用的是德国 BM electronic公司的变频器,250KW,电流型,当时电流大概升到了300A左右就出现上面的现象,由于电源瞬间掉一下,导致了控制电路也瞬间失电,从而PLC也自动重启动。

现在我初步怀疑是由于变频器故障引起了电源的相间短路,但不知道是整流还是逆变部分引起,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先看有无错误报警.估计只是变频器的马达的控制方式错误引起的,你查一下马达的控制方式是普通方式还是DTC方式.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普通方式.偿试修改一下.如果在修并保存的时候听到机器里面有继电器复位的滴哒声一下,然后不再报警.那么应该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怀疑相间短路,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C:
初步怀疑是由于变频器故障引起了电源的相间短路,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如果电源的相间短路,断路器会动作的,就不会出现电源瞬间掉电了。还是看看变频器有没有报警。

网友D:
根据经验我比较赞成 ZHYUHO 说法

网友E:
从你说的情况看,不应该是整流部分的问题,如果是整流部分的问题,上电就应跳闸。你的变频器是运行五秒后才出问题,应是逆变及以后电路的问题。

网友F:
赞同ZHYUHO的说法

网友G:
有没有把电机 拆了再试?

网友H:
整个车间都停电

变频器前面没有空开吗

应该不是变频器引起的掉电

你还是查一下变频器有没有故障

再查一下模块是不是好的